求助 横梁承重

楼主(2015-07-16):
做一个桥门式的小型移动吊车,能吊起600斤的货物。请问它的横梁要用多大的方钢(空心的型钢,多大多厚的可以承重600斤)最好把那个公式列一下,因为要做成质量报告书,谢谢!

网友A:
你这个数据都不全
怎么计算?
跨度?
高度?
运行速度都没有!

网友B:
这是工程力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跨度6M  高度3.2M  运行速度2M/S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 找了很多资料  就是差那么一点点算不出来  能教一下吗?谢谢

网友C:
这个……也不是电气类的了!!

网友D:
机械的也过来了,不过这个玩意也是简单

网友E:
我是真心不会!等待机械工程师吧!恐怕你的此贴贴错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