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机烧坏了,同步套轮也容了。

楼主(2015-07-16):
那里有同步套轮,购。编码器也可能坏了,

楼主:
展鹏门机变频器,还不知有不有问题。不知什么原因引起啊。同步带轮以下单了。如图,到了货就试了

网友A:
终于可以卖废铁了,恭喜

网友B:
怎么烧的这严重呀。

网友C:
无锡展鹏,淘宝上应该能找到的。

网友D:
卡住没停吗?

网友E:
高温天,电工有的忙了.

网友F:
伤的不轻啊!
建议购原厂的比较方便

网友G:
请教个问题,门机是怎么带着两个门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G:
酒店的自动中分门看到过没?同那差不多的。

网友H:
换新的吧

网友I:
全换了算了啊,,新的故障少

网友J:
同步轮塑料的呀

网友K:
轮都烧化了吗,那可够热的了。

网友L:
额定电压310v ?

网友G:
回复 网友C:
還真沒註意過。我想知道倆門是同步的還是異步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G:
分为中分和旁开。

网友M:
怎么坏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