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保护

楼主(2015-07-16):
三菱PLC怎么加光栅保护进去啊??/

网友A:
你购买一套保护光栅,按照说明书直接接入输入点

楼主:
在程序里面怎么去写这个光栅保护呢?

网友B:
光栅可以用他的输入信号,有物体进入信号断开,用这个断开的信号到PLC中作为条件,作为一些启动、运行的条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相当于写暂停??

网友C(2015-12-23):
回复 楼主:
不是暂停 是等于急停,断动力电源的

网友D:
简单的光栅就当做一个类似急停的信号处理就可以了,复杂的光栅可以选择与PLC进行通讯。

网友E:
起到个保护作用

网友F:
光栅控制值都有一个干接点信号,直接把这个信号加到你的控制程序里面就可以了,至于跳空开还是程序不动作就看你自己的工艺

网友G:
光栅一般是两个一对只要没物体挡到就会有信号给PLC。你可以视为外部常闭,程序内部也写一个常闭的来SET报警。你懂么,就是外部信号必须一直有来不让程序报警。外部断或者线路挂掉都报警。

网友H:
光栅是开关量信号,在程序中依据应用时安全级别的需求可以用作暂停信号,或急停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