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6):
华联数控气割机,开通590系统

切割氧打开指令m31不能打开电磁阀,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执行指令m31有相应输出吗?电磁阀是好的嘛?控制电磁阀的继电器是好的吗?

网友B:
看看诊断画面就知道了,查相应的继电器还有电路。应该是继电器触点打火接触不良导致。

网友C:
看继电器动作了吗?看电磁阀有没有磁性。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师傅指点。明天我仔细排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