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台达变频

楼主(2015-07-16):
每当电压瞬间升高(能看到日光灯管闪亮一下)就会有几台台达变频停机,这个情况怎么能改变?

网友A:
报故障吗,什么代码

网友B:
安装稳压电源,也可以加输入电抗

楼主:
没有报故障

楼主:
我们70台变频,唯独就这几台停

网友B:
调整变频器参数应该电压上限的报警参数

网友C:
检测电压电压最高多少?为什么会升高?查历史故障记录。

网友D:
对查故障记录最好

网友E:
是不是电压变化时,保护了。

网友F:
不显示故障,但故障记录里一定有!看看是不是报过压

网友G(2015-12-16):
根据楼主的叙述好像是输入电压不稳,具体还要看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