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6):
  各位大师,请问下汇川变频器怎么显示负载速度?我用的MD330的汇川变频器,直接跟触摸屏通讯。现在我想在触摸屏上显示负载速度。可就是实现不了,这里面是不是要设置一些参数?屏已经跟变频器通讯上,地址也没问题。请各位帮忙分析下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这种问题,为什么不给汇川的技术支持打电话咨询呢。一个电话就搞定了。

网友B:
看下参数有没有显示选择的设定功能

网友C:
为什么不看说明书?
不过没有反馈信号的转速显示误差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