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6):
生产现场设备温控站点有许多温度控制仪表,由于温控表没有密码锁,有时会有无关人员操作或者为了以后更换方便,领导建议给温度控制仪表做个参数备份,温度控制仪表是RS485通讯,我个人很迷茫,请朋友给个意见该怎样进行参数备份?

网友A:
通过485通讯将每个温控仪表的参数读出来保存到电脑上?
没有必要的吧
温控仪都带自整定功能的啊
换的时候自整定一下就OK了

网友B:
是不是可以用类似于无纸记录仪一类的东西

网友C:
最笨的方法,调出参数进行手工记录。

网友D:
记录量程和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E:
欧姆龙的温控表 安上选自整定 非常的可靠

网友F:
用手写的记下来啊

网友G:
要设置的参数不多,直接找一本说明书,手工作业记录上。

网友H:
有的厂家是集中显示在LED屏上  如果需要可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