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6):
EM AM06模拟量输入4-20mA电流,对应的数字量是多少?如果是的那个值得话,为什么我从模拟量输入通道0采集的数字量值会小于5530呢,其对应电流为6.10比4ma大,数字量不应该大于5530吗?请高人指点!

网友A:
满量程为27648.一般传感器在不工作的时候,最小显示数据就是4mA.你的传感器显示多少,要看生产商是怎么定义的。我用过的有一种传感器,在不工作状态下就是12mA.
+2

网友B:
模拟量输入0-20mA电流对应的数字量是0-27648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是矿大的一个学生,谢谢你的回复,还想问你个问题,我用的是个pt100传感器,测量温度0-200度,输出电流4-20ma。有个智能变送器,当智能变送器显示温度25.5度左右时,智能变送器输出的电流5.91mA,当我把这个电流送入AM06模拟量输入模块0通道时,从AIW0读取的数字量是4096,这是怎么回事,不应该比5530大吗?是不是我的那些设置错了,我用的PID向导编的梯形图,设置如下图,能帮我看看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拟量输入0通道组态如下图:
望指教

网友A:
程序上写的AIW22 是第三通道。也是就是模块上最后一个通道。那你读0通道,这怎么出得来?

网友C:
回复 网友A:
AIW22是第三通道,那0通道是多少?1通道是多少?2通道?刚开始学,不太懂,请指教

网友D:
不要太急躁  注意看手册 这个smart的通道不是从0通道开始的

网友A:
第1通道为AIW16.第2通道为AIW18.3通道为AIW20.第4通道为AIW22。一般plc里面,喜欢把第1通道称为0通道。

第2个模块开始为AIW32.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