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楼主(2015-07-16):
 数控机床主轴编码器(如果)损坏,对机床带来什么功能影响

网友A:
直接报警无法启动机床;如果修改参数后将无法车螺纹。

网友B:
不能用了吧,没有位移反馈了。

网友C:
报警停机。

网友D:
检测到卡死不转停机保护

网友E:
可以修改参数进行开环控制。

网友F:
數控機床有銑床主軸 有車床主軸 你講的是哪種機床 不同機床其使用特性也不一定相同???!!!

网友G:
机器废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