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7):
1'变送器与测点的安装位置要求和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变送器与测点的安装位置要求和原因
不懂这个。
但想来,可能要看具体的应用和要求。

网友B:
应时要选你测的点比如压力或温度等要波动影响小的地方就是

网友C:
您是具体想做个什么项目还是老师留的作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