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PLC搭建的控制系统网络图,大家看看还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楼主(2015-07-17):
(无正文)

网友A:
网络强大啊

网友B:
不错,谁设计的?很好很强大!!!
有疑问,为什么如此小型的网络(至少从拓扑图看到的设备),竟然使用了3个网段?不能使用同一个网段么?一个网段可以带252台设备,还不够么?
对工程商而言,也许是越复杂越好的缘故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由于X204光交换机要和外层光纤环网的PLC通信,所以我们就单独使用了1个地址段;MES数据库根据甲方的要求分配的地址段;剩下的地址段是我们自己分配的;考虑到便于管理,同一类型的设备使用同一地址段的IP; 不过似乎有些地方可以使用同一地址段,还在修改完善中...

网友B:
回复 楼主:
其实可以使用企业级路由器,通过设置静态路由表的方式让多网段互相访问,甚至完全不一样的IP地址段互访都没有任何问题。
比如楼主图中的192.168.4X.X的电脑主机,直接可以PING通10.158.106.41网段的任何主机或者直接打开该网段的主机上的共享文件夹。而不需要装那么多的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