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显控人机界面

楼主(2015-07-17):
现在接触的是显控HMI,好像编程软件和其他的风格有点不同,具体稳定性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A:
软件不难操作
这些触摸屏都差不多

网友B:
找本书学习,不难的!

网友C:
下载时要单独联接,不能同时联PLC,不然通讯不上,如果单联也难通讯上的话,那就关电等一会儿再上电。

网友D:
感觉一般般!下程序时有时会连不上,再重新上电就好了。

网友E:
显控是在深圳产的,华南这边在设备上还是能经常见到的。

网友F:
没用过显控的产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该问题还没遇到,谢谢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E:
在网上看了一下,在华南的影响力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