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程序仿真没有问题,想请高手帮忙看看可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5-07-17):
(无正文)

网友A:
我觉得故障最好用置位指令,然后再加一段故障复位的程序,另外对热水调节阀的控制程序,可以直接用PID向导做啊。

网友B:
我看不懂S7指令了,所以没看;
仿真通过的程序,或可留意一下信号的获取、处理等(只是凑凑字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PID的参数没有经验参数,所以就没用PID,想请问前辈这样做会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