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7):
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先介绍一款高速切条机,大家可以猜猜价格。

高速单刀切条机应用于生产过程中把片材材料快速切割成指定宽度试剂条,是胶体金、乳胶等专业生产设备之一,也可作为实验设备,用于研发、调试,设备经过专业厂家多年批量生产。

  使用说明:
  在应用这个设备前,需准备的事项
  -待切割的片材
  -装试剂条的盒子或袋子
  -操作员1人

  操作过程:
  1.开机,检查设备的各项工作状况是否有异常,参数设置是否合理,设备的具体操作可看详细的设备操作说明书
  2.调节导轨,放入待切片材
  3.按送料键把片材前端停在上刀下面
  4.按切割键可连续切割
  5.操作员在切割过程中完成检验,接片等操作

  主要特性:
  -通过参数设置可以任意改变切割的速度和试纸条的宽度
  -切条过程就可以完成计数,检验等过程
  通过限位调节装置可以轻松导入不同宽度的片材材料
  -片零间隙结构能够在保证切割质量的同时有效延长刀片寿命和切割噪音。
  -刀片能够很方便的拆卸,调整和安装
  -合理的设计有效解决边缘粗糙、试条粘刀和高废品率等问题,
  -设备具有计数功能,通过按纽操作可轻松实现减数,清零等功能
  -具有自动送料功能
  -具有连续切割和单切功能
  -操作简便、实用、稳定

  技术参数:
  电源:220VAC 50/60HZ 3A
  重量:25KG
  尺寸:430(L)×370(W)×230(H)㎜
  切割精度:±0.05㎜
  切割尺寸:0.5㎜~99,9㎜
  切割速度:470-500 strips/min
  片材宽度:0.5mm-100mm
  物料残留:<10mm

楼主:
外观就是这样子

楼主:
有三种工作模式,一种是靠感应的, 色标感应某种颜色标记,就切一下
一种是设置固定长度,每走多少距离就切一下
第三种就是前两种的结合了,感应某个颜色标记,走多少距离,就切一下

现在用的这个东西是专用的控制器吧,

我现在想做一个设备, 设备的一部分功能和这个类似, 我就想用PLC和触摸屏,加上和这台设备一样的色标传感器、传送机构、切刀,能否实现, 成本大概是多少?

网友A:
可以选用PLC文本一体机,成本很低的。这个不是触摸屏,只能算是文本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选用PLC文本一体机,成本很低的。这个不是触摸屏,只能算是文本显示器。

定做一台这样的非标设备,大概能要价多少?

网友A:
定做的话价格随你要,量产的话价格就可以慢慢谈了。你想做这个设备得了解市场啊,去问问你的客户吧。

楼主:
我现在还不知道他这个是用什么电机驱动前进的,用步进电机是否可行?

也不知道什么驱动切刀的, 没有压缩空气接入,就靠电磁铁吗?

网友B:
切试剂条?就是切PH检测纸条的设备吗?
用触摸屏+PLC做出来的块头绝对没有楼主图片里面的设备的体积有任何的优势,还是想想单片机开发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试剂条?就是切PH检测纸条的设备吗?
用触摸屏+PLC做出来的块头绝对没有楼主图片里面的设备的体积有任何的优势,还是想想单片机开发板吧。

重量:25KG
尺寸:430(L)×370(W)×230(H)㎜

这个块头很小吗?

你知道最小的PLC有多小? 我觉得台达SS系列的已经够小了, 我用51之类的单片机做出来肯定比它大, 当然有更小的贴片单片机来做, 也不见得比它能小好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还不知道他这个是用什么电机驱动前进的,用步进电机是否可行?

也不知道什么驱动切刀的, 没有压缩空气接入,就靠电磁铁吗?
带刹车的减速电机驱动切刀啊

网友C:
我这有定长、定量的切铜箔的裁切机,伺服电机带动铜箔卷筒送料,带刹车的减速机控制切刀

网友D:
这种定长切纸的设备,我倒是见过,仿造肯定不成问题。

网友E:
感觉不是特别复杂
自己用plc 触摸屏来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不是特别复杂
自己用plc 触摸屏来做就行了

动作程序肯定是能执行的, 主要是控制精度和速度, 如果能做的话,这个成本我还是估算得到,

机械部分外委制作的话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F:
机械部分外委制作的话大概要多少钱?
多找几个机加工的问问就行了

网友G:
这种送料机我们还真做过控制部分, 是用单片机控制的,控制器带显示,带按键, 用了两个步进电机 ,一个送料、一个切刀,控制器可设定目标数,到了目标数自动停机,裁切长度、送料速度可调。

网友H(2015-08-26):
回复 楼主:
我倒觉得用PLC+触摸屏做没有价格优势是很对的。不要说台达SS系列很小,再小又如何?用单片机做,把步进驱动器一起做进去了。这个机器和市面上很多人在用的电脑剥线机相似,你去看看电脑剥线有用PLC的没?一台电脑剥线机3000左右,你用PLC+触摸屏试试看要多少钱,别忘了,用PLC你还得要步进驱动器哦,一个小步进电机几十块,而一个驱动得200多哦。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倒觉得用PLC+触摸屏做没有价格优势是很对的。不要说台达SS系列很小,再小又如何?用单片机做,把步进驱动器一起做进去了。这个机器和市面上很多人在用的电脑剥线机相似,你去看看电脑剥线有用PLC的没?一台电脑剥线机3000左右,你用PLC+触摸屏试试看要多少钱,别忘了,用PLC你还得要步进驱动器哦,一个小步进电机几十块,而一个驱动得200多哦。
我有个步进驱动器几十块钱买的,我们这里买的这设备花了3万多,PLC触摸屏2000能搞定吧,你自己搞单片机和屏只算材料钱,你请人做块控制板2000能搞下来?

楼主:
从用户的角度来说, 用单片机开发的, 如果控制部分出现故障会很麻烦, 必须找原厂家。

我记得我们原来有台设备,就几个按键通过单片机与主机通讯,按键失灵, 找厂家,厂家寄来一套按键, 结果还是不能用, 因为他们现在做的设备的按键里面的单片机程序和原来的程序有变动, 幸好只是按钮的问题, 把老的单片机换上就好了。(其实我早就知道是按钮的问题,本来是想趁这个机会买个备用,免得时间长了,配件都配不到了,结果还是没有达到目的。)

网友I:
如果做一个的话,自己用PLC+文本可以搞定,
如果几十台以上,找单片机开发会好点;
单片机控制好处就是:根据实际产品设计实用的控制板,控制板体积可以做到很小;
再一个就是价格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做一个的话,自己用PLC+文本可以搞定,
如果几十台以上,找单片机开发会好点;
单片机控制好处就是:根据实际产品设计实用的控制板,控制板体积可以做到很小;
再一个就是价格便宜;

乱七八糟的事情很多,已经没时间搞这个了, 看来这个转型很失败

网友J(2015-10-29):
单片机开发费用高,做一两台的话,还是PLC号用,维修也方便啊

楼主(2016-02-24):
引用 网友I:
如果做一个的话,自己用PLC+文本可以搞定,
如果几十台以上,找单片机开发会好点;
单片机控制好处就是:根据实际产品设计实用的控制板,控制板体积可以做到很小;
再一个就是价格便宜;

老板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也许是在别的同行那里看到了,也许是那些公司的员工提供的信息,老板竟然又买了两台这样的设备,不过体积大些,裁切的尺寸大些,用途不一样,基本结构原理是一样的,里面居然用的就是西门子224加扩展模块, 是专业做这种设备的,居然没有使用单片机开发来降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