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7):
有这样四台潜水搅拌,功率10kw配的6平方的铜导线接触器和断路器也都是按照电动机额定功率选型的,前段时间运行非常正常没出现过线热的问题,可是前几天现场人员反映线热的烫手,当时怀疑是超流,可是再仔细问断路器并没有跳,我就很纳闷,断路器的电流已经调到25A了,为什么线那么热而断路器却不跳,并且用钳表测量电流也都正常。这真是很奇怪的事情,解释不通的

网友A:
电线发热,但电流正常。会不会是电线产生涡流导致发热呢?(PS:比如单根的线装在钢管内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Q=I2RT,R=pL/s,检查下是哪个因素。

网友C:
如果电流正常,电线烫手,是否与环境温度有关了?电缆线散热不好?或者是电缆的端子接线有问题,电缆存在压降。其实这个问题也好办,用万用表测量电缆两头的端子电压,看看是否一致?

网友D:
以前正常,有没注意过电流呢,还有环境温度;
是不是有多台,每台情况是不是都一样。

楼主:
听操作工说,工艺前几天把搅拌器的叶片换大了,会不会跟这个有关系?

网友E:
当然,叶片换大后受力也就大了。

网友F:
叶片大了,相当负载变大

网友G:
你所配制的空开,热继动作没有,布线工艺是怎么样的。

网友H:
电流没变的话,那就和负载没什么关系,还是查一下线路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I:
跟天气也有点关系吧!天气热,电线原本就有电流流过不就更热了

网友J:
潜水泵要埋在水里
露出的话就会发热

另外
看看进出水正常吗?

网友K:
环境温度,负载变大。

网友L:
 负载大了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是就只有断路器到接触器之间的线烫手,接触器到现场的电缆很正常啊

网友K:
回复 楼主:
断路器或者接触器的螺丝松了或者质量问题,摸一下断路器的外壳。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就好办了,断电,减产发热源是在接触器还是来自断路器?问题总会解决。如果你有一个温度红外线影像仪。可立即锁定故障点。

网友M:
用福禄克vt02就可以搞定

网友N:
是橡胶线还是塑料线,关注一下线的绝缘等级。

楼主:
大家说的都是好办法,可热成像仪好贵的吧,估计我的老板不会因为这点毛病就出次血

网友O:
是和环境温度有关吧!

网友P:
单根铜线不可穿铁管的。

网友Q:
看看线头是否有松动?如果有铜环再看看是不是铜材料的,电流大了,铜环质量不符合要求,也会导致的

网友R:
多对比观察,应该还有你没有观察到的变化。

网友S:
回复 楼主:
是啊!把断路器和接触器都换了也没多少钱!老板宁可换断路器和接触器也不会买福禄克的!

网友T:
可能是接触不良造成的,看一下接线的端子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