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有喷砂机只出水不出砂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7-17):
放砂进去后,砂打不起来。

网友A:
喷砂机只出水不出砂?你这不是气动的是水力的喷砂机呀?

网友B:
一、气压不够大;
二、喷枪磨损了;

网友C:
压缩空气含水太多,沙子受潮流动不好,堵。

网友D:
见过给金属件喷砂的(铁砂),一般会坏的就是进砂提升机(砂量比较大),冷气是除尘用,然后空压机气罐每天要排水,工作一天水量挺大的

网友E:
所有喷头都不出来及检查前段的进砂设备
如果是部分的就检查喷头

网友F:
喷头的输砂管里面有砂吗

网友G:
我不了解其喷沙原理;
或可与有关人员一道,判断情况。

网友H:
沙子受潮粘附在流道壁上了。

网友I:
没有修过这种设备。

网友J:
估计是压缩空气里含水太多,造成喷头堵了!

网友J:
这是给玻璃或瓷砖喷砂的吗?

网友K:
空气中水太大了!

楼主:
是给一个塑料面喷砂,喷头能出水。有两个泵。也有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