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7):
一台7.5kw的变频器(惠川320)控制一台7.5kw的电机,用了8年了都没事,最几天老是报过电流,每次还都是下午,查看电流早上开机为10A左右下午为17A左右(频率30HZ)我当时判断为电机故障,拆下电机后发现电机没什么问题,直接用空开硬启动测得电流7A,我马上又接上变频器测得电流还是17A,我又开始怀疑变频器有问题,拆下变频器送修,检测变频器是好的,这到底是变频器还是电机故障,请个位大神指点。以上电流都用钳形表测得并与变频器上的电流对比了的。

网友A:
看下接线或开关触点有没有接触 不良

网友B:
用的是同一台电机及电线?

网友C:
变频器器件老化引起的可能性大,另外你用工频运行的电流小于30hz变频输出电流也属正常。

网友D:
电流互感器及供电电源,电流检测电路。不带电机,显示电流多少?

楼主:
不带电机是没有电流的,每次停机一晚上,早上来启动电流都是正常的,运行四五个小时候就出现以上故障,停机两三小时候开机电流又正常了。

网友E:
电容老化,输出电压低。

网友F:
电容低效或电流检测电路有不良元件受温度影响

网友G:
加强散热试一下,部分元件热稳定性变差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