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指导

楼主(2015-07-17):
三菱触摸屏连接电脑显示驱动无法安装,用驱动人生检测到了问题,但是安装不了驱动。怎么办,望大神们告知。。。。

网友A:
如果是USB线的驱动,第一次用触摸屏连上电脑,会提示发现新硬件,点下一步会自动安装好的
你的驱动是不是在安装编程软件时没装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应该不是。安装GTD3时没出什么错误。用USB连接电脑时显示驱动一直在安装,但是过会有提示安装失败。求解

网友B:
一般安装的软件都自带驱动。换根usb电缆试试?

网友C:
用网线连机,不需要驱动就可以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