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们谁知道

楼主(2015-07-17):
我一个SEM的电机后面有个制动离合器,上面写的是220V但引线有三根!量着都有电阻二百多,三百多,五百左右。请问怎么接线啊!白色红色绿色三根
电机是250W的

网友A:
我见过液压的制动器是3相的啊。

网友B:
SEM还是SEW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M还是SEW的啊?
是SEW!

网友C:
电机接线盒盖有接线图

网友D:
不是应该还有个刹车电源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一个SEM的电机后面有个制动离合器,上面写的是220V但引线有三根!量着都有电阻二百多,三百多,五百左右。请问怎么接线啊!白色红色绿色三根
电机是250W的
这个是住友的,SEW的也差不多吧

网友B:
楼主拍张实物照片传上来。制动整流块型号和电机使用制动要求不一样接线也可以不一样的。

网友E:
没有用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