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7):
     请问 各位大侠  SIEMENS  的 LOGO 12/24 REC 的 PLC 可以控制  步进 电机吗 ?

    如可以控制,如何写程序,还有这个步进电机继电器类型的 PLC 输出可以控制吗,或是一定需要晶体管类型的 输出 模块 ?

网友A:
logo应该没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B:
继电器类型的不能控制,步进要高速脉冲控制,晶体管才能发出高速脉冲

网友C:
换S7-1200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S7-1200 的没有玩过,也不会呀,后来买了块 步进电机的小的控制板,然后输出接线用 LOGO的 Q 点来控制启动,前进和后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