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7):
今天接收一台590+显示 COMMS FAULT CODE  N 说明书是通信故障,换过MAX202没有用  请问高手这个是说明问题???是不是操作面板坏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此故障比较麻烦,主控板上的芯片好多是带程序的,最好给专业的维修。看5V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5V 电压正常的,谢谢指点

楼主:
今天换了个面板试机还是这个样子,论坛里维修590的高手呢、、、请你们帮帮忙吧         或者发给你们帮忙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