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系统后安装STEP7后无法使用梯形图,怎么破?

楼主(2015-07-17):
重装系统后
重新安装STEP7
后无法使用梯形图,怎么破?从软件的角度帮我分析一下子,各位。

网友A:
是不是 原来电脑上装的有5.4 的软件 然后又装了5.5的软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在视图菜单下选择LAD显示方式。

网友C:
楼上正解,楼主这是软件向导一直下一步出来的编辑窗口,STL编辑。

网友D:
你选的是STL编程,梯形图肯定是画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