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8):
还是移印机器,这回的是全继电器控制的。密密麻麻的继电器。噼里啪啦响的害怕。老是用着用着就卡哪里死机了。卡了就敲下面板就好了。然后面板都敲的窝进去了,继电器的板子都掉了里面了。我搞胶布缠的固定这个板。咋查都查不到原因,快哭了都。

网友A:
继电器加起来就几个 直接全部换掉,这个继电器是松下

网友B:
整板拆下来,看一下每个焊点,继电器逐个排查,接线排接线是否牢靠。

网友C:
换一个PLC算了。只要知道工作原理,改起来很方便。

网友D:
继电器全换,要不就改线,这种继电器在电路板上焊着的设计就是一个坑。

网友E:
排查整个板的焊点,要不然就按其原理改造 。不然没办法 。

网友F:
查有没虚焊,继电器全换也用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加起来就几个 直接全部换掉,这个继电器是松下
就是 寿命到了!全部换掉!

网友H:
全换吧。但需要把好烙铁

网友I:
全部换了得了,几年都不再出问题,落得个轻松!!!!!!!

网友J:
要么改,要么换,像治病一样一下给他治疗断根,不说让他永无后患,至少三二年不用管。

网友K:
这种继电器不适合频繁启停~

网友L:
全部加焊啊

网友M:
由这种小继电器组成,看不到动作情况,有些难度;若遇接触不良、触点竞争冒险(这小继电器不知有无该情况)之类,更难。
若维修的话,宜熟悉图纸的原理,根据现象,观察、分析、排查;若如以上建议,继电器全部更换,则需保证质量。
或许,改机也是个选择。

网友N:
先别哭  慢慢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焊点了,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继电器都没学熟悉。plc更难,都没摸过它。

网友O:
纯粹继电器的话,可以考虑自己做一块固态继电器电路板,我给一个棉花液压打包机就是这样改的,那个打包机的继电器是插座的,也一样麻烦

网友P:
用吸锡烙铁把继电器全部换掉,可以2、3年没问题。

网友Q:
可以提出技改要求  上plc 楼主还能小赚一把啊

网友R:
典型的接触不良。
补焊,换件。
别无他法。

网友S:
时间久了,老化了吧,接触不良。可以把继电器全部换了,或是知道动作流程改为plc控制,出了故障也好解决

网友T:
改plc算了是

网友U:
大概是继电器触点接触异常,建议更换。

网友V:
这个查起来是麻烦的,最好改成PLC控制的。

网友W:
敲板子同样干过的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W:
而且是人家自己敲的。面板都变形了。

网友X:
有图纸吗?
知道原理+图纸应该好找问题点吧!

网友Y:
时间长粘了  全部换掉好了

网友Z:
全换,而且换上带底座的,以后就方便了

网友AA:
讲效率的话,继电器全部换掉,不讲工时的话,慢慢摸,总一天会找到的。

网友AB:
卡的时候注意一下,是同在一个动作是时卡,还是没有规律不同的动作位置。
检查单个或全部。

网友AC:
做个方案,找个论坛的兄弟合作,一起改了,你也可以从中学习程序设计。

网友E:
引用 网友O:
纯粹继电器的话,可以考虑自己做一块固态继电器电路板,我给一个棉花液压打包机就是这样改的,那个打包机的继电器是插座的,也一样麻烦

这是个不错的办法 。

网友E:
家有一明基电脑显示 器,修了几次了,故障就是焊点开焊,最近这次,修理师傅说,干脆换掉了吧,别修了。

网友AD:
回复 网友R:
还是全部更换比较好省事

网友AE:
产品给升级吧!免得维修麻烦!

网友AF:
能换掉就换掉吧,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网友AG:
继电器线路就是不太好处理,故障点太多,要么换新的,换下来后再好好细细的查,要么就改PLC等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