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8):
刚接触PLC,有个项目是关于触摸屏信息反馈给电脑的,不知通讯从和做起,望大神告知。。。

网友A:
触摸屏什么样的信息,通常控制的数据在PLC里面,PLC也可以和电脑通讯。

网友B:
一般是通过modbus来做

网友C:
触摸屏信息实际都是PLC采集和处理的,就算触摸屏采集的条形码等也需要送入PLC处理,个人建议还是直接从PLC采集

网友D:
如果想获得有用的信息确实跟具体型号有关,是走网络还是串口还是什么,不说具体了恐怕也就是modbu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