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JV电缆

楼主(2015-07-18):
各位:
 早上好,我现在需要拖动一些三相电机,我打算使用YJV电缆,比如YJV3*4+1,即3根火线(红黄绿),1根地线(黄绿)。
 但现在市场上卖的电缆4芯线的是没有地线的,只有零线(蓝色),如果要地线的话则要5芯电缆才有,或者需要特别订做,用5芯线和订做的话价格就高了。
 商家建议我用蓝色零线作地线用,但我这是给别人做工程的,所以想按规范黄绿地线接电机的地。

请问大家电机拖动是用什么电缆的?我这样情况怎么处理比较好?

网友A:
VVR的就行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VVR我查看了一下,好像是四芯线的只有红\黄\绿\蓝,而没有红\黄\绿\黄绿.
这样是不是也要买五芯线才有黄绿线阿?
请问你平时也是用蓝色代替黄绿线的吗?

网友B:
按“GB/T 6995.5-2008 电力电缆绝缘线芯识别标志”,4芯电缆:黄、绿、红、蓝;蓝色用于中性线芯。
据此,则似乎不宜用蓝色线作为PE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阿,那我只能买五芯线了,但五芯线要贵很多,请问版主大人,你们是如何处理这问题的?

网友B:
没遇到这问题;我这里供电系统是TN-S,供电电缆是用的5芯。
而到电动机的线,通常会采用单线;倘若使用电缆,则亦会采用5芯(距离不长)。

网友C:
蓝线做地线、我见到的都是这么做的,有时死守标准到最后反而不标准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回复6楼:要看验收要求吧。
还有,楼主是给别人做工程;或者,可查查有关验收规范,与对方商议等。
施工时,考虑今后的维护等,是正确的。

网友E:
如果零线闲置不用,可以当地线用啊。

网友F:
我们用的 都是yjv

网友G:
另单买—根双色线放过去就是了。
—样符合规范,不好看而已。

网友G:
如果想做的完美,直接联系电缆厂。我前天咨洵本地电缆厂,95、120的3*1+2*1多芯都有现货。

网友H:
我们可以提供定制。

网友I:
三芯加pe(地线)的确实不好买,大多时候需要定制。确实是这个情况。也从侧面说明了大部分电机线都没接地。国情如此,唉

网友J:
ZR-YJV是阻燃电缆。你非要用3*4+1的电缆吗?是设计给的型号吗,我认为电机使用3*4动力电缆就够啦,根据施工规范不带电的金属外壳均要可靠接地,电机外壳需使用不小于16平方黄绿软铜芯线与接地可靠连接。还有你施工的电机是有配电室引出吗?配电室零母排与接地母排是相连的(我安装的配电柜及零母排与接地母排是相连的),也就是零线与地线是通的,就不要纠结颜色是蓝色还是黄绿色。以上是我的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K:
长见识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