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自学。碰到这个情况怎么办???

楼主(2015-07-18):
请教各位大神。西门子无法编译成功。无法下载程序。怎么办

网友A:
错误在下面都有提示
看着修改就行了

楼主:
,本人电工几年了。没接触PLC.想自学发现真的很坎坷。不知在哪里查找错误
谢谢大神赐教

网友B:
先编译成功了 在下啊

网友C:
编译错误 检查程序

网友D:
先编译,编译时若有错误,后下方有错误提示的

网友E:
按照书上简单编程练习编程应该没有问题的啊。

楼主:
书上的例子无法编译,郁闷。我再试试。我每次没有编译直接就下载了
。谢谢大家学习了

网友F:
屏幕下方提示错误在那一行

网友G:
都有提示

网友H:
你这是200的plc 问题出在某个程序块编号超出限定范围了。注意找一下。比如说你用定时器的话就要注意编号范围不能低于和超出程序规定值。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先编译成功了  在下啊
这种错误在编译的时候没有错误提示,下载的时候才有。

网友I:
慢慢来吧,祝你成功。

网友J:
自学真是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先编译成功了  在下啊
这种错误在编译的时候没有错误提示,下载的时候才有。
对的,高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自学真是太难了。
深有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是200的plc 问题出在某个程序块编号超出限定范围了。注意找一下。比如说你用定时器的话就要注意编号范围不能低于和超出程序规定值。
谢谢,我仔细看看

网友K:
肯定是 程序有错误了

网友L:
先编译无错再下载

网友M:
    定时器不能在一个网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