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拆过注塑机油马达和射板吗?严重漏油!(已上图指出)

楼主(2015-07-18):
找海天注塑机说明书里只有结构图,没有说明是否有油封,还没拆过这玩意,现在不知道是不是油马达漏油,然后从后台射板出来了,请问大家拆过这玩意吗?储料时油马达转动带动螺杆后退时漏油很严重,怎么解决?

网友A:
注杆与螺杆是两套系统,射台前进后退由单独的油缸控制。油马达几年前见到别人拆过,印象不深,应该有油封。

网友A:
上面表达的有点错误,螺杆的作用一是注塑二是混合两种母料,螺杆套在注杆内部,记得有油封。

网友B:
有油封的,大部分是磨损了从缝隙里面漏出来

网友C:
以前装过记得有油封,海天机我个人觉得在这个价位上来说应该还不错,我们以前公司的正雄机有时修个不停。

网友D:
有油封的,拆还好点,装就难多了,尤其是油马达要对花槽。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油封是在后台射板带动螺杆那里吗?

网友E:
我告诉你:100%有油封,

网友F:
有油封的。

网友G:
肯定有油封啊!
悠着点拆开吧
里面应该有裂纹了或者磨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