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输出不平恒

楼主(2015-07-18):
驱动光藕换新的 也不行   用显波器如何判断CPU给驱动的信号

网友A:
示波器没用过,确定模块没有问题。

网友B:
你都带电机了,模块应该没问题,检查你的电流传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块初步判断没问题  但是不知道触发能不能导通

网友C:
测输出波行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模块初步判断没问题  但是不知道触发能不能导通
由于模块价高,可以用6只igbt单管搭接代模块接入看是否正常出发连线用绞合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