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步进电机又被干扰(20150721)

楼主(2015-07-18):
走不准,不给脉冲也要动,罪魁祸首是开关电源,加了个电木绝缘,问题解决。

网友A:
还有此一说,我做了个三轴还没使用,到时候看看,问一下做个接地试试行不行?

网友B:
还好楼主直接查出来了。干扰有事很让人头大

网友C:
开关电源有接地吗?还是电源进线就没可靠接地线。把驱动器挪位会怎么样?

网友D:
看不懂,有谁来解释一下。

网友E:
主要还是开关电源没有接地导致,接地就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碰到过多起步进和伺服受干扰,接地基本上都解决了。磁环也加过,但不怎么理想,效果肯定是有的。还有及时建议把电磁阀移到电箱外面,气源不好会有水雾产生,对整个电柜的环境产生影响,到时候停电时间长上电彭的一声响就问题大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主要还是开关电源没有接地导致,接地就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碰到过多起步进和伺服受干扰,接地基本上都解决了。磁环也加过,但不怎么理想,效果肯定是有的。还有及时建议把电磁阀移到电箱外面,气源不好会有水雾产生,对整个电柜的环境产生影响,到时候停电时间长上电彭的一声响就问题大了。
非常赞同您的观点。

网友G:
现在的开关电源的确质量不高
楼主怎么找到是开关电源的问题?

网友H:
你的电磁阀竞装在电柜内?

网友I:
台达plc,我们现在做的设备也用到这玩意儿

网友J:
长见识了。

网友K:
楼主找出故障原因所在,很佩服。

网友L:
见5楼所说,不知顶楼之前情况 有没有接地。

网友M:
楼主,电压右边是磁环么?请教一下,怎么接线呢?谢谢

网友N:
楼主没接地线, 小心机器带电,会电人的.

网友O:
开关电源还漏电。

网友A:
箱子做的不错,干净利落。

网友P:
我们步进脉冲都是低电平有效  还没有碰到受干扰的情况

网友Q:
楼主此招很受用。开关电源一般M(电源参考电位)与外壳是不通的,但有的开关电源是通的,很讨厌,就得与机柜外壳隔离才行。

网友R:
接地确实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S:
信号与强电隔远点,个人觉得应该把PLC移下来,把电源和右下角那个鬼东西放上面去,隔开一点应该是合理一点,还有就是阀,跟电箱放一起,那是错误的做法,贪简单,工厂的压缩气体是带很多水气的,考虑清楚点

网友T:
驱动器与步进电机的距离有点远。步进电机的脉冲线不进线槽

网友O:
涨知识了

网友U:
请教开关电源右边的是什么电器

网友V:
方法不错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