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经常出现实际位置与设定位置不同,实际位置波动非常大,很危险。求大家帮我解答下这个控制系统,如图

楼主(2015-07-18):
上面三张图片分别是电机的位置和速度的反馈调整,我看不太懂,求大家帮我解答一下,实际位置是怎么根据设定位置来变化的。时不时的就会出现实际位置不按照设定位置移动,容易撞到钢轨,非常危险。还有一张是变频器的报警信息。
对了,这变频器是伦茨的9400

网友A:
先排除机械原因。 电机经常出现实际位置与设定位置不同,这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排除机械原因。 电机经常出现实际位置与设定位置不同,这说法??
没错,是这个意思。是不是调控系统有问题?

网友B:
是在用的系统还是新调试的系统呢?如果是在用的系统,以前是好的,现在出现给定位置与实际位置不准的问题,那就要检查系统的硬件是否有问题,包括位置传感器、电机等,如果是新调试的系统,那就要解决位置控制问题。
这个系统是位置闭环控制吗?位置传感器是编码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在用的系统还是新调试的系统呢?如果是在用的系统,以前是好的,现在出现给定位置与实际位置不准的问题,那就要检查系统的硬件是否有问题,包括位置传感器、电机等,如果是新调试的系统,那就要解决位置控制问题。
这个系统是位置闭环控制吗?位置传感器是编码器吗?
调试期间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大概3,4个月以前开始有这个问题,最近越来越频繁了!是闭关控制的,是编码器来反馈的位置。

网友C:
用变频器加编码器做高精度定位控制?改用伺服驱动系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变频器加编码器做高精度定位控制?改用伺服驱动系统吧。
好像很难啊,我只是个维护的,这个貌似得找厂家处理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就需要检查外围电路了,包括编码器传感器,电缆接头,电缆线、电机还有旋转机械。当然,如果没人动过控制器内部参数的话。

网友D:
检查编码器,与编码器有关系,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你先试试,也有可能问题表面一样,其他有别的原因也是有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需要检查外围电路了,包括编码器传感器,电缆接头,电缆线、电机还有旋转机械。当然,如果没人动过控制器内部参数的话。
对了,我再补充一点,每次不规则移动之前都有一个大电流的产生!

网友E:
总不可能是受到大电流干扰所致??

网友F:
我个人认为是外部干扰所致。提到干扰,我们首先应想到的是电源问题。因为你用到的是变频器,我建议在电源与变频器之间加上一个输入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