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用于楼宇照明控制请教

楼主(2015-07-18):
[一个楼宇N多层 共有30站点。要求可以在一个集控室控制所有站点的输出 每个站点也要安装一个TD文本或者触摸屏来控制该站点的输出。本人思路是用一个LOGO做主站剩下做从站、集控室用一台触摸屏来控制每个站点的输出。
遇到问题是:如果一个LOGO做主站剩余做从站时、LOGO从站无法连接TD或者触摸屏。
请问各位大侠,该怎么构建才能达到 既可以在一个集控室来控制每个站点的输出又可以分别在从站通过文本来控制本站的输出呢?
另外主从站点扩展怎么只有30个左右?是不是IP地址分配的原因

网友A:
由于logo不是很熟。提个建议吧,就是主控用plc,分站用logo。这样人机的选型也好做,主站、分站也好联系。仅供参考。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主站的plc 感觉用处不大没有什么实际的控制功能 不过这样通讯做起来挺方便的 logo能否直接与上位机通讯 这样省去一个plc

楼主:
实验了一下 A7模块只能拓展8个连接,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C:
目前PLC成本跟LOGO相差还大吗?
直接用国产PLC做这个系统,硬件成本没有增加多少,但是档次看起来高大上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目前来看LOGO通过网络可以拓展到64个站点
LOGO不是国产的吗?也就是PLC啊 A8价格也就500左右 还带以太网口
请问各位还有比这个更安全更省钱的办法吗?
如果有请大家介绍一下

网友D:
您试一试0BA8,创建一个网络项目,看如何。切记,不是主从站的项目。

楼主:
谢谢甫哥指点 打了热线指导方法是 先建立6个主从的站点建立6组那么就是36个站点了 然后把这36个站点的输出映射到一个主PLC 触摸屏就可以读写变量控制输出了

网友E:
海为PLC485通讯,从站扩开关量

网友F:
触摸屏也是二类主站、用LOGO TD就没事了吧

网友D:
从站中没有程序(即使有程序,也不执行)。因此,主从通讯中从站应该无法连接文本显示器。
使用0BA8,网络项目(LOGO!至本地LOGO!,不是主从),每个LOGO中均有程序,每个LOGO应该均可以连接文本或触摸屏。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