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编程

楼主(2015-07-18):
请问梯形图中黄色部分是如何编程的。谢谢!

楼主:
请问梯形图中黄色部分如何编程。谢谢!

网友A:
二楼都截图给你说那么清楚了,你还在问,鼠标放到左边非编辑区域,会弹出一个框框,里面输入你想输入的内容,然后关掉,就可以显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老师!输不进?

网友C:
鼠标选条属性,输入内容后确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赐教!

网友D:
跟大家学习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客气了,我也刚开始接触欧姆龙的plc,一周多,目前就会个起保停的程序编写,加油,共同努力!

网友E:
1楼正解 呵呵

网友F:
欧姆龙,挺简单的呀

网友G:
用鼠标双击条属性具体看下面截图吧。

网友H:
2击即可

网友I:
楼主能否发一分cp1e软件zhufeng40889@163.com

网友A:
回复 网友I:
你电脑是32位还是64位的,我这里都有,你自己下载一下

网友A:
32位的文件超过2000个,没法分享

网友J(2015-09-18):
楼主师傅     可以发个    欧姆龙plc控制伺服电机正反转程序梯形图吗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