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顺控变频的问题

楼主(2015-07-19):
各位前辈好;宇顺挖报Ou故障,但拆掉电机线后。又开机即是给予开机信号、又没有报故障。再接上 电机线加速10多HZ又报Ou什么地方出问题呢?敬请赐教

网友A:
看看变频器输出到电机的接触器,不行再看看电机,遇到过接触器坏了,跟你一样的故障,4- 5hz就报警了

网友B:
未接电机变频不报警,接就报,肯定不是变频问题,查电机,电机线,如果你接有接触器,先查接触器吧。

楼主:
其实是电机没问题,换上其他的变频器就可以了。肯定不是电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