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不解

楼主(2015-07-19):
问一下大神。cpu322的编程软件用哪个版本?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A:
322的CPU没见过,记得322是模拟量输出模块。

网友B:
哪个是模块,cpu主要是200,300

网友C:
CPU322,困惑不解啊,有这个吗?

网友D:
或可看一下全型号,看是什么样的模块。

网友E:
对于300模块而言,没有cpu322之说,对于编程软件只有300或200,你可能看到的是信号模块SM322。如果你想学习300编程,建议你使用STEP7_V54_SP5_Chin学习

网友F:
引用 网友C:
CPU322,困惑不解啊,有这个吗?
俺也郁闷ing

网友G:
这是什么东西   没有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