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9):
请大神指教!台达DVP60ES的PLC无输出,修了一次,485通讯连接两台变频器,要么能调速不能启动,要么启动了频率调上去定不住自己又停止,程序改了后可以了,用了几天又变回去了,为什么程序不能保存吗?求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呵呵;ES系列用的是EEPROM,所以保存是肯定可以的;
检查一下程序及对应的数据寄存器;

网友B:
如果不行,将里面老程序清除格式化掉,然后重新下载新程序试下。

网友C:
是不是可以确定程序没有保存(变回去了),或者是其他原因。

楼主:
好的,谢谢,再重新弄一次试试

网友D:
首先完全格式化一次,再下载程序,否则无法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