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的求和指令

楼主(2015-07-19):
哪位大仙能帮 忙一下,欧姆龙中有没有像三菱中的求和指令SUM一样把连续10个D原件中的数据相加啊,谢谢啦

网友A:
哪个系列的plc

网友B:
看了cp1e和cp1h的都没有这样的,只能一个一个累加吧

楼主:
不是吧,要一个一个累加,那也太多了吧,求解啊

网友C:
双字也不是很多,搞个功能块求和,下次用到复制过去。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具体什么功能块呢,能详解一下吗,谢谢啦

网友D:
循环加间接寻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