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9):
有台台安变频器模块坏了,为了防止再次损坏模块,想先不装模块空试驱动电路,通电正常,但无法启动,不知什么原因?请教各位同仁。

网友A:
无法启动?是直接不运行、还是一运行就报警?如果是前者查运行方式参数;如果是后者因为你拆了模块,要运行应先屏蔽相关报警的呀!

楼主:
一启动显示频率从1Hz逐渐降到0,无故障代码,是何缘故。

网友B:
和你一样也想知道怎么不带电机运行,前天修了台也是一样,不带电机频率从0HZ到1.几HZ来回跳,输出0V到30多V跳,郁闷,最后没有办法带的电机正常了,应该他这个是要反馈到回去进行运算才会继续运行正常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