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9):
是这样,用单片机的IO口接收固定时间间隔100ms的信号。
结果发现,1W个信号总是丢失几个,请问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是通信线干扰?改成200ms就不丢
还是接收口的问题?

网友A:
自行研制的单片机控制板?还是到某宝购物网站选择并购买价钱最低的单片机控制板?
工业级设计和家用级设计完全不是在一个层次上的,建议花费资金重新购买世界级知名品牌的工业级PLC可编程序控制器。

网友B:
程序扫描时间影响,你可以采用中断计数就不会丢失了

网友C:
开个1ms定时器中断,定时后10ms查询这个100ms输入信号,完全没有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