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9):
如题,目前碰到一个难题,一个PLC一个脉冲输出口能否带5个步进,怎么弄?谢谢。

网友A:
给楼主顶一下,等大神

网友B:
一个脉冲口带5个电机,还是1个plc带5个电机,两个概念,楼主说清楚哦

楼主:
一个口带5个电机,同步动作。

楼主:
其他口控制多路我知道怎么弄,就是这个脉冲口怎么弄,简单的一拖五吗?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C:
如果运行过程参数全部一样,那就直接接上五个驱动器试嘛。我估计是没有人这样做过,所以没有人来回复你,可以试一下。如果只有一个高速输出口,又要能单独控制一下,点动什么的,那就加上五个中间继电器,把脉冲电压通过中间继电器转换,这也是一个解决的办法。

网友D:
估计没人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