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是什么家电?

楼主(2015-07-19):
几个插孔分别插什么?有知道的赐教下

网友A:
就是个航空插头?

网友B:
无线卡拉ok机。

网友C:
无线话筒接收机?

网友D:
最右边的插电源,哈哈,我说的对不?

网友E:
一个电源,另两个应该是有线话话筒输入孔。

网友F:
没见过,期待答案

网友G:
geer ak-68 dual channel vhf wireless microphone system

网友H:
格尔ak-68双通道VHF无线麦克风系统.U.S.A 不会是洋垃圾吧?

网友I:
感觉是接音响设备的。

网友J:
这个是接话筒的。

网友K:
KTV里用的吧?

网友L:
猜不出是什么设备呀。

网友M:
就是无线话筒座机而已,傻啦

网友M:
既可以有线也可以无线,就此而已

网友N:
卡拉OK的吧

网友O:
音响设备

网友P:
就音响,领导开会用

网友Q:
就是个话筒接收机,可以接有线和无线话筒,可以连功放机,太古老了,现在随便花几十块买一个很小的都比他先进。

网友R:
无线麦克风接收器吗

网友S:
无线麦克风,发射的部分,还有接收的吧

网友T:
有天线   看起来像某种信号发射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