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9):
跪求信捷PLC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的梯形图,PLC采用的是XC3-32T-E, 要求启动后电机正传2周在反转2周,求大侠指点,最好有梯形图,各位谁有的麻烦给我发一下可以吗,在这里先谢谢各位了,另驱动器选用的是SWT-201 我没有这款驱动器的说明书,谁知道这个驱动器细分怎么设置,谢谢了!

网友A:
呵呵,程序还要别人给你编写呀, 给你个思路,假如你的驱动器是1600细分的,那你可以走相对定位,启动时发3200个脉冲,发送完毕后在发送-3200个脉冲,就可以完成,

网友B:
方向信号就是呀

网友C:
信捷有相关的说明程序吧。

网友D:
使用相对或绝对指令,另外细分一般在驱动器上都有印刷的。

网友E:
你会用三菱的吗?
比三菱更加便利,指令用法类似三菱

网友A:
信捷软件我没有,但是和三菱指令差不多,编写了一个三菱的给你,你可以用信捷的模仿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是我懒,有些东西还在 学习过程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正在学习中呵呵,有些东西还不懂,不知道怎么编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款驱动器没有,而且网上说明书也找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这位朋友能够耐心指教

网友G:
驱动器边上就有细分设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信捷软件我没有,但是和三菱指令差不多,编写了一个三菱的给你,你可以用信捷的模仿一下
用这个试验下,可以了吗

网友H(2017-06-14):
我也是刚接触,接线总是接不对,我想问一下,PLC的COM端,和步进电机怎样连接?求教

网友I:
回复 网友H:
com端接5V负极,输出分别接步进驱动器PUL-和DIR-,正5V接驱动器PUL+和D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