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师傅认识这个sop-8的集成块是什么型号么?

楼主(2015-07-19):
(无正文)

楼主:
这个是s7-300plc的开关电源板,两个大电容鼓包了,以为故障原因是接错线烧的,换大电容后上电又鼓包了,再换电容后瞬间上电测直流电压为500多伏,直接用300伏直流电源也能跳到500v,怀疑电源电压检测电路故障导致升压,电路板有一个手动开关不知道连接到哪里,但不是直接连接倍压电路的,机器型号为:6ES7 307-1EA01-0AA0,希望知道老师帮忙看看图中红色标记的sop-8封装的集成块是什么型号

网友A:
看不清楚。

楼主:
嗯嗯就是因为看不清楚才想请教有修过的师傅的,从网上搜过各种模糊的类似组合型号,都搜不到这下郁闷了。

网友B:
看不清楚呀,我用30倍放大镜看这类贴片元件。

楼主:
主要是字迹比较模糊,没修过这种plc电路板,所以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了

网友C:
建议买轴好锡丝

网友D:
用洛铁或热风枪加热,刀片去除漆,可以看清字。

楼主:
漆已经去掉就是这个效果,模糊的很,用放大镜也看不出来,模糊搜索也搜不到,头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