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9):
一台正泰NVF1-75KW,上电显示OC3,有时候显示ITE,测量三个电流传感器的正负15V电压都正常,输出信息也正常。拔掉电流传感器的连接线故障也一样。不知道怎么回事?

连接上电流传感器的线,按复位键之后故障消失,也可以运行(没带电机),但是显示电流有10A左右摆动。请各位师傅们出出主意。谢谢!

网友A:
传感器坏了,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传感器线没没拆掉,上电也报OC3

网友A:
传感器信号检测输出脚对地短掉看还报不报,不报就是传感器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整流部分用的是可控硅,把可控硅的触发线拔掉,上电就不报故障了!奇怪

网友B:
回复 楼主:
没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意思?

网友C:
更换输出电流传感器,就好了。

楼主:
现在运行带1.5KW电机显示UV故障,直流母线电压直接往下降。测量可控硅是好的,可控硅触发电压1.9V(不连接可控硅触发线)。就剩下电解电容了,EPCOS的电容。不知道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