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2008 登陆不了

楼主(2015-07-20):
wincc flexible 2008有设置用户名和密码,刚开始一段时间可以正常使用,
过几个月之后用户名、密码正确却无法登陆。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是设置错误?帮我分析下,谢谢!

网友A:
从新安装一遍就好了。

楼主:
wincc 程序重新下载到SMART 1000IE屏是可以用,但是无法解决问题,随时有登陆不了的情况。

网友B:
有可能有人密码输错3次,给锁掉了,重新下载,好像把无效登陆次数3改成0密码输错也不要紧的

网友C:
楼上正解,失败次数太多密码被锁掉了。只能重新下载

楼主:
恩 这个我改成0试试看,重新安装软件也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