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0):
我想用PLC S7 200通过计时器记录IO接口的通电时间,但是找不到计时器在哪啊

网友A:
应该没有专门的计时器,如果要计算时间的话,可以自己写程序。

网友B:
编程软件左侧中间位置找就行了

网友C:
Network 1
// SBR    1
//
Network 2
LD     I0.0                        // 测量输入I0.0的运行时间。如果I0.0=1,则
TONR   T5, +10                     // 设定计时器时间为1s

Network 3
LD     T5                          // 如果达到1秒
INCW   VW4                         // 则秒计数器加1
R      T5, 1                       // 秒计数器复位

Network 4
LDW>=  VW4, +60                    // 若计数到60秒 // If VW4>=60,
INCW   VW2                         // 则分寄存器加1
MOVW   +0, VW4                     // 秒寄存器清零

Network 5
LDW>=  VW2, +60                    // 若计数到60分
MOVW   +0, VW2                     //分计数标志清零
INCW   VW0                         //时计数标志加1

Network 6 //  测量子程序结束
// RET
//

网友D:
可以监测I0.0接通的时间

网友E:
PLC本身的设计并没有检测IO端口的通电时间长短的功能,如果设备工艺需要该功能,只能自己自行编制程序去实现。

网友F:
学习了,刚刚测试了下。但是记录的似乎不是按秒计量,似乎是毫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