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0):
各位大神们,我买了一个称重传感器与压力变送器(0~5v),接线连接好,没有错误,称重传感器上加一定负载,请问怎么用数字万用表测量压力变送器的输出信号是多少??急!!!

网友A:
如果是4线的,两个电源线,10伏左右,两个信号线输出是毫伏电压,到变送器输出最大5伏,怎么测,要看变送器的图。

网友B:
完全没看懂想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B:
到底是称重传感器还是压力变送器啊??

网友C:
压力变送器一般都是桥式电路,即电源和信号各两根,输出一般都为mV信号。
接上电源(一般5-12V)输出信号要看传感器的灵敏度。
将传感器输出信号接到变送器上。
楼主竟然是0-5V的变送器理论上应该是0-荷重量程对应0-5V。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想测一测是否能正常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称重传感器连接在压力变送器上,也就是将称重传感器的信号经压力变送器转化为标准电平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嗯,是的,就是想问一下有没有办法测量出电压信号的大小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用万用表直接测信号端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你变送器带数显的话就可以直接显示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万用表测的信号端怎么没有数据变化呢?能不能指教我一下,什么地方有问题呢

网友C:
万用表测量输出端,你所说的没有变化,那你测的电压是多少?
你负载不变的情况下输出电压是不变的啊,电压是根据负载变化而变化。
还有传感器到变送器接线正确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传感器到变送器的接线正确,我在压力传感器上加负载,万用表显示是0,测不出有电压,这是怎么回事?我测输入电压、传感器激励电压、输入与输出阻抗都是正常的,就是测不出来输出电压,怎么回事呢?亲,指点我一下

网友A:
你的压力变送器是什么型号?有图吗?输入是什么信号?一般是4-20ma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一个0~5V的传感器信号放大器。

网友C:
如果毫伏值有变化,不是你变送器接线有问题就是你变送器有问题

网友D:
变送器与传感器之间是4线连接,其中两线是桥源,另外两线是信号。这个要接对了,就可以用万用表mV档测量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加重物与不加重物,信号端毫伏值是有变化的,就说明接线正确了,再去测量变送器的输出即可。

网友A:
如果变送器输入是0-5V,压力传感器输出的信号是毫伏级,信号太弱了。变送器选的不对。

网友B:
回复 网友D:
还是版主解释得比较清楚些。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啊,我用应变式测力传感器很多的,时间也很长,一直在用。

网友E:
是将小信号变成大信号测量和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