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个问题

楼主(2015-07-20):
西门子S7-300的编程软件如何获得许可证密钥,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直接度娘
STEP 7 授权
到处都是

网友B:
楼上正解,现在软件序列号,密钥之类的网上大把的,都不是问题了

网友C:
应该比较容易找到
系统没有问题的话,很容易安装

网友D:
前段时间论坛中有发过密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