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鲁夫BIL磁感位移传感器

楼主(2015-07-20):
谁了解巴鲁夫BIL磁感位移传感器的工作原理(PLC采集的是模拟量)

网友A:
我们以前用过一种位移传感器,不过长的跟你这个不一样,拆开后里面是一个线圈,线圈里面插的一个活动的磁芯,应该是靠检测电感值来测位移量的

网友B:
我当时用的传感器跟你的类似!时间有点长了,当时好像用的是模拟量;4~20ma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不确定这个检测的是电流值还是电压值,看有的资料上说可能检测的是电压值,手头没有资料愁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没坏,不敢拆啊,只是有个故障需要查找这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