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电能表

楼主(2015-07-20):
请教师傅:
在三相四线电能表表上显示 总 426.5 变比300/5 是否426.5*60=25590这个就是到现在为止这个电能表用了的度数?

网友A:
如果变比一直是没有变化的就是这样。

网友B:
应该减去上个月的再乘变比。

网友C:
是供电所的高压表对吧,是安装在高压计量柜里面的电度表对吧。
“总”是指运行计量的总有功电度数,乘以变比,是能够得出总共计量的有功功率的。但是除此之外,电能表还有很多电能参数需要计量的,比如说“峰”,“平”,“谷”,“无功”。

网友D:
是的,读数乘变比。

网友E:
对的,是那样子的。

网友F:
电表数乘以变比就是电表数。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教师傅:
在三相四线电能表表上显示 总 426.5 变比300/5 是否426.5*60=25590这个就是到现在为止这个电能表用了的度数?
你这个是电子电能表吗?电子电能表不能光看这个总字,还有其它的。方便就上传运行电表的现场照。

网友H:
至少理解没错

楼主:
还要加上峰平谷?已经是总的啦

楼主:
明天拍了传

网友I:
对的,不过小工业用电好像不按峰谷平算电费

网友C:
工业用电,按时段收费的,时段就是所谓的“峰”,“平”,“谷”。
供电所严格执行分时段收费制度,是国家发改委制定的价格政策:

网友J:
还应注意线穿过互感器的次数有关

网友K:
读数乘变比

网友L:
(本次抄表读数-上次抄表读数)*倍率=本次抄表度数

楼主:
谢谢以上回答,几个分表示数加起来和总表示数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