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0):
各位大神们,我买了一个称重传感器与压力变送器(0~5v),称重传感器连接在压力变送器上面,接线连接好,没有错误,称重传感器上加一定负载,请问用数字万用表测量压力变送器的输出端怎么是0呢??我用万用表检测输入电压、传感器激励电压、传感器输入与输出阻抗,都是正常,那为什么万用表测输出端怎么没有压力呢,怎么会是0呢?求各位给指点一下,非常感激!!

网友A:
输出电压为毫伏级别需要使用200mv档位

网友B:
你可以检测一下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对不对,毫伏级的。

网友C:
压力变送器不输出吗?

网友D(2015-10-28):
称重传感器与放大器连接如果没有问题,那万用表使用正确吗?